[bluetooth] CC2541和蓝牙模块连接上了,可是发送数据蓝牙模块收不到

楼主(2019-09-13):
我用CC2541和蓝牙模块DS-BT19-S蓝牙模块通信。
现在已经连接上了,可是CC2541发送数据,蓝牙模块收不到。
用手机LIGHTBLUE发送数据,蓝牙模块可以收到。
部分代码:
// smartRF开发板上的 S1 对应我们源码上的HAL_KEY_SW_6
// 这里设置成发送数据功能了
if ( keys & HAL_KEY_SW_3 )
{
char str[32] = {0};
sprintf(str, "Sent CHAR to PHER.");
//HalLcdWriteString(str, HAL_LCD_LINE_5 );
simpleBLEScanIdx = 0;
p1=str1;
// 启动定时器发送数据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PERIODIC_EVT,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关键
//LCD_WRITE_STRING("Key DOWN = Read RSSI", HAL_LCD_LINE_8);
}
if(index == 0)
{
// 往从机写入char1的值, 注意char1 是一个字节长度的

//OneConnetedDevice_WriteCharX(simpleBLEScanIdx, BLE_CHAR1, (uint8*)str, osal_strlen(str));
OneConnetedDevice_WriteCharX(simpleBLEScanIdx, BLE_CHAR1, p1, 1);
p1++;
if(*p1==0x55)
p1=str1;
HalLedBlink (HAL_LED_1, 1, 50, 100);//这个的意思是, 100ms内,以50%的占空比闪烁1次, 实际就是点亮50ms
}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CC2541主机和CC2541从机也可以互通数据。

楼主:
我单步调试,pMsg->hdr.status=0,
bleProcedureComplete=26,所以进不去,发现不了特征值1.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怎么不使用串口蓝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使用串口蓝牙呢?

楼主用的那个蓝牙模块可能就是串口蓝牙模块

网友C(2019-10-13):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