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Motor板子的芯片问题

楼主(2019-09-13):
motor板子上的芯片明明是f031,为什么在keil例程里面却给的是l073呢?

网友A:
不同的生产批次在使用芯片上会有一些差异,如L073或F031C8。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型号的芯片呀

网友C:
不太会用keil 难道不是自己选芯片吗

网友D:
楼主是说官方例程给的就是l073?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共用呢

网友F:
烧进去能用吗

网友G:
自己吧目标芯片改了可以吗?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G:
自己吧目标芯片改了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H:
可以改就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