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DK5以后的版本打开以前版本工程找不到device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9-13):
由于MDK5.0以后的版本都是基于pack包的,所有驱动都需要用pack包来安装,而MDK4.x的版本中芯片的驱动都是在Device Database中可以找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MDK5.x的版本打开以前工程的时候就会有找不到驱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基于ARM系列的MCU,很多人在碰到这种情况下束手无策,其实官方在打开以前工程的时候就有提示的,但是由于很多人的英文不过关,忽略了那个提示,那就是装MDK v4 Legacy Support。
关于MDK v4 Legacy Support的说明,MDK官方的介绍如下:
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MDK Version 5 uses Software Packs to support a microcontroller device and to use middleware. To maintain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MDK Version 4 you may install Legacy Support. Thi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two reasons:
* To maintain projects created with MDK Version 4 without migrating to Software Packs.
* To use older devices that are not supported by a Device Family Pack.

解决办法是我们根据现在使用的MDK的版本,打开上面给的链接,选择一个MDKCMxxx.EXE进行下载安装就好了。

网友A:
MDK都提供解决方案给客户选择了……

正因为英文不过关,应该对软件的提示更注重……提示会就出现问题,说明问题的关键点就在提示那里

网友B:
面对长期的代码维护,  这个问题还是不可回避的.  值得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