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中断0和1只能响应一次

楼主(2019-09-14):
1、主程序指定变量循环自加、送显、允许外部中断0;
2、遇到外部中断0则计数count自加1,判断奇偶,为奇退出中断0,为偶则允许外部中断1、等待;
3、遇到外部中断1则指定变量自加1、送显。

网友A:
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

网友B:
#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tx_display(rdat);
rdat[0]+=1;
delay(1000);
}

}

网友C:
中断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后没有关闭相应的中断,同时在执行完子程序后又没有打开外部中断,这样不行

网友D:
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是不是都关闭了..

网友E:
如果中断子程序在使用后没有重新打开,下一次中断产生就不会去执行中断了。

网友C:
是不是有中断响应优先级的设置的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F:
这个涉及到了中断嵌套的吧。。。

网友G:
分开响应时序的,不让嵌套中断的试试吧。

网友A:
处理完要清中断标志位啊。

网友H(2019-10-14):
单步运行看看啥问题啊

网友I:
重新初始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