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程序跑飞

楼主(2019-09-14):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A:
与程序和电路有关系

网友B: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B:
nmi管脚没有上拉。

网友C: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D: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E:
NMI 8051里边没有吧

网友F:
原因有很多,比如空间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线路板设计不合理造成人为的干扰等等。

网友G:
逻辑错误(严格说这不算程序跑飞,因为程序本来就是这样执行的)。

网友H:
干扰,导致程序计数器突变(这才是真正的“跑飞”)。

网友A:
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

网友B:
keil3调用空函数{}或者不存在的函数经常会让程序运行到调用处后直接复位,太坑了,调试时一不留神就被害了,查半天不知道原因,一个一个函数检查才发现的。那些函数是准备增加功能用的,没调好就没写,结果,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C:
野指针.
未附值得函数指针.
数组越界调用.

网友D:
指针乱指,越界
逻辑错误,逻辑混乱,算法错误
变量未初始化

网友I: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网友J: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

网友K: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L:
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M:
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N:
有的单片机即使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

网友O: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

网友P:
把你的被调用少函数直接内置到调用的地方并且把占用RAM大的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Q: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R:
可能PC指针指向一个不确定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存放用户代码的程序存贮空间

网友P:
最常见的是堆栈溢出, 你用操作系统没?

网友I: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O:
减少压栈的时候所需的空间。

网友J:
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N:
最好在程序复位后首先应该显式清除看门狗再关闭看门狗。

网友K: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M: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L:
数组下标使用循环函数中循环变量

网友R:
PC指针根本无法恢复到用户代码空间之内,程序跑飞

网友Q:
不一定是 程序 跑飞,单片机运行程序 本身 会跳来跳去的

网友S:
最大的原因就是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