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变量出错

楼主(2019-09-14):
TI, IO, go, ni, RS
当要查看某个变量或某个函数点击GO TO DEFINITIN OF时,会出现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这个问题。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文件是错误的  头文件中找不到..

网友B: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C:
先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选上

网友D:
你要编译后生成HEX了,才可以用这一招看原型。

网友E: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没有设置吗?会不会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G:
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C:
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

网友H:
如果是自带的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只要能顺利编译通过,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I(2019-10-14):
我也是长知识了

网友J:
编译没成功?

网友K:
编译之后再试试看

网友L:
程序上有没有报错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