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

楼主(2019-09-14):
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将初始化的数据烧录到芯片里面?

网友A:
在keil中选中eeprom文件,就可以下载入eeprom

网友A:
文件可以用HXD等工具生成.bin文件

网友B:
可以直接填充,选择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需写的数据

网友A:
转化为EEPROM烧写文件是在HXD软件里导入哪个C文件转化呢?

网友C:
找个HEX文件,改改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中颖官方的Prowriter软件也可以,加载数据和代码分别对应的是EEprom和Bin/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