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几个电平

楼主(2019-09-14):
谁能说说几个电平

网友A:
232电平或者说串口电平,有的甚至说计算机电平,所有的这些说法,指得都是计算机9针串口 (RS232)得电平,采用负逻
辑,

-15v ~ -3v 代表1

+3v ~ +15v 代表0

网友B:
RS485电平 和RS422电平 由于两者均采用 差分传输(平衡传输)的方式,所以他们的电平方式,一般有两个引脚 A,B

发送端 AB间的电压差

+2 ~ +6v 1

-2 ~ -6v   0

接收端 AB间的电压差

大于 +200mv   1

小于 -200mv 0

定义逻辑1为B>A的状态

定义逻辑0为A>B的状态

AB之间的电压差不小于200mv

楼主:
多谢,能简单比较一下吗

网友C:
一对一的接头的情况下

RS232 可做到双向传输,全双工通讯   最高传输速率 20kbps

422    只能做到单向传输,半双工通讯,最高传输速率10Mbps

485    双向传输,半双工通讯, 最高传输速率10Mbps

网友D:
“RS232 可做到双向传输,全双工通讯   最高传输速率 20kbps”,感觉很低

网友D:
一般主板带的RS232的最高传输速率是 128kbps、或115.2kbps

网友E:
而扩展的串口卡、USB转串口,很多都能有1Mbps以上的传输速率。

网友F:
RS232电平或者说串口电平,有的甚至说计算机电平,所有的这些说法,指得都是计算机9针串口 (RS232)的电平,采用负逻辑, -15v ~ -3v 代表1 +3v ~ +15v 代表0
RS485电平 和 RS422电平 由于两者均采用差分传输(平衡传输)的方式,所以它们的电平方式,一般有两个引脚 A,B 发送端 AB间的电压差        +2 ~ +6v  1        -2 ~ -6v  0
接收端 AB间的电压差        大于 +200mv  1        小于 -200mv  0 定义逻辑1为B>A的状态 定义逻辑0为A>B的状态

网友G:
见电平类型:TTL电平,CMOS电平,232/485电平,OC门,OD门

网友H:
CMOS电平Vcc可达到12V

网友I:
TTL门电路的空载功耗较大

网友J:
CMOS的噪声容限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K:
运用比较广泛的还有CMOS电平、232电平、485电平等。

网友L:
TTL集成电路使用TTL管,也就是PN结。功耗较大,驱动能力强

网友M:
OC门是集电极开路门,可以输出高阻(三态)和低电平两种状态。

网友N:
OC门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个OC门输出可以连接在一起

网友O:
TTL输入输出都是属于开关量输出

网友P:
TTL集电极开路输出(OC)的型号、CMOS漏极开路输出(OD)的型号可以将输出端并联使用

网友O:
OC门,又称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

网友G:
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 输出低电平

网友N:
TTL与CMOS电平来讲,前者属于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H:
CMOS电路不使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

网友M:
必须在OC门的输出端加接上拉电阻,才能保证高阻状态被检测出来

网友I:
CMOS门的静态功耗是较大的

网友L:
一般工作电压+5V CMOS集成电路使用MOS管,功耗小,工作电压范围很大

网友J:
TTL的速度高于CMOS

网友K:
在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和低)高电平+5V、低电平0V。

网友P:
oc门电路是输出级集电极开路。一般为TT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