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楼主(2019-09-14):
都说CPU跑到几十MHz就不能再高了,受Flash读取速度限制,DSP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网友A:
高速CPU的程序是在RAM里面运行程序的(不是在ROM里面运行的)  所以速度就快

网友B:
嗯,这些高速的CPU里面都有一个机制把程序从ROM里面搬移到RAM里面的

网友A:
程序引导起来后,在内部RAM里面跑。

楼主:
只是内部RAM,不包括外括的SRAM吗?

网友C:
你的电脑都3个多GHz四核了,硬盘才多快呢?

CPU的工作不只是用来存取FLASH数据,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比如说你要它做个1+2+3+。。。+99999999999999
你是不会写一个完整的加法语句的
你只会写sum=0; for(int i=1; i++; i<=99999999999999) sum +=i;
这编译出来没会占多大FLASH的,但是你要是让CPU去算,它且得算一会!

网友C:
而for 循环由于执行次数非常多,显然你会把它堆到cache里面去,而cache是与CPU本身同主频的。你说速度会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D:
唉,最后会扯到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哈哈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提高速度的方法和一些快速的机制,

楼主:
对于2楼和3楼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所说的“内部RAM”,包括外括的SRAM吗?

网友E:
这么晚了估计都睡了吧

网友F:
呵呵,归根结底也是性价比的缘故吧?!

网友G:
C6000系列的DSP?

网友H:
DSP的运行速度的性能指标有哪些?

网友I:
DSP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

网友J:
将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中运行速度

网友K:
做了一段时间的DSP+FPGA架构板卡

网友G:
DSP只是一种特殊化的内核,主要拿来计算的

网友G:
在ram里运行,那就和程序烧在里面一样快

网友L:
程序和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存储空间,每个存储器独立编址,独立访问。

网友M:
温度会影响芯片的温度性

网友N:
dsp中一般都集成了加法器

网友M:
程序运行快慢主要是由晶振决定的

网友G:
DSP可以在600M的主频下,指令的峰值执行速度可以达到4800MIPS。

网友L:
在片内有相应的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可以允许同时获取指令字

网友H:
有乘法器,适合信号处理,大数据处理

网友G:
DSP芯片内部一般采用的是哈佛结构

网友I:
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

网友G:
运算器和累加器位数比较多

网友J:
对于同一种识别算法,MIPS当然可以直接衡量

网友K:
用FPGA来扩展DSP的外部模块。

网友N:
在更高档的dsp中还集成了乘法器,这些dsp计算乘法也一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