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不支持bit数据类型吗?

楼主(2019-09-14):
定义一个bit ACK变量,编译时通不过,提示错误。877A的芯片。看xc.h好像是支持bit的啊,谢谢了!
main.c:31:5: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bit'

楼主:
还有同个工程里的不同源文件,有的#include <xc.h>有红水波浪,有的文件里的#include <xc.h>就没有水波浪,但不影响编译。强迫症患者看着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比如,端口A0,可以直接用R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端口A0,可以直接用RA0

但是定义一个bit类型的变量总是出错

网友B:
支持的, 不信你看xc8的手册说明..

网友C:
C90 标准下用"bit" 定义, C99 标准下用"__bit"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0 标准下用"bit" 定义, C99 标准下用"__bit"定义.

就是要用__bit定义?是2个下划线?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用__bit定义?是2个下划线?谢谢了!

是的

楼主:
还是不行,__bit和bit都不能用,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__bit和bit都不能用,出错。

我试过了可以的, 现在报的啥错? 你是不是放了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可以的, 现在报的啥错? 你是不是放了局部变量?

定义成static __bit好像行了,只能定义成静态的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成static __bit好像行了,只能定义成静态的吗?谢谢了

是的,局部变量要加static,全局变量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局部变量要加static,全局变量可以不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