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会不会造成TF卡的错误?

楼主(2019-09-14):
请问 STM32 做的 FATFS SD卡的驱动 稳定吗?

会不会造成TF卡的错误?或者文件格式的损坏呢?

网友A:
读写的时间,突然断点容易造成

网友B:
会造成,做容错处理就好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 TF卡 就报废了 数据也会丢失吗?

网友C:
放心了,不会坏

网友A:
应该没什么事,咱说也不值钱。

楼主:
可是 里面的数据 很关键啊!

网友D: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别使用大的SD卡。

网友F:
使用前格式化一下

网友G:
STM32驱动SD卡还可以。

网友C:
是说的STM32的中断吗

网友A:
以前使用过稳定程序还可以。

网友H:
如果控制在512M大小的最好了。

网友D:
格式化处理最简单了。

网友H:
读写速度还能够跟得上。

网友I:
以前使用串口也是中断,最后也能完整写入数据的。

网友J(2019-10-14):
感觉稳定的很少啊

网友K:
可以做稳定啊

网友L:
因该不会的

网友M:
没做过tf卡啊

网友N:
应该不会的

网友O:
帮楼主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