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楼主(2019-09-14):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网友A:
楼上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去耦是要除掉不想要的高频噪声,旁路是尽量减小信号的损失。

网友D:
怎么会呢???楼上!!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供电电路中得高频噪声,旁路电容是讲信号电路中不需要的频域的信号通过电容衰减到低

网友E:
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供电电路中得高频噪声的啊

网友F:
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G:
百度的解释: 旁路电容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掉的电容,称做“旁路电容”。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H:
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放的位置不同而已,一个是在输入信号前滤,一个是在输出信号后滤。旁路电容滤除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是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波。

网友A:
旁路电容通常用于旁路电源上的高频信号,如果不加旁路电容,这些高频信号可能通过电源引脚进入敏感的模拟芯片。一般来说,这些高频信号的频率超出模拟器件抑制高频信号的能力。如果在模拟电路中不使用旁路电容的话,就可能在信号路径上引入噪声,更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振动。
     对于控制器和处理器这样的数字器件,同样需要去耦电容,但原因不同。这些电容的一个功能是用作“微型”电荷库。在数字电路中,执行门状态的切换通常需要很大的电流。由于开关时芯片上产生开关瞬态电流并流经电路板,有额外的“备用”电荷是有利的。如果执行开关动作时没有足够的电荷,会造成电源电压发生很大变化。电压变化太大,会导致数字信号电平进入不确定状态,并很可能引起数字器件中的状态机错误运行。
        基于多种原因,在供电电源处或有源器件的电源引脚处施加旁路(或去耦)电容是好的做法。

网友F:
一般来说,容量为uf级的电容,像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对高频信号,表现出较强的电感性,阻抗较大,同时,大电容还可以起到局部电荷池的作用,可以减少局部的干扰通过电源耦合出去;容量为0.001~0.1uf的电容,一般为陶瓷电容或云母电容,电感小,谐振频率高,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小,可以为高频干扰信号提供一条旁路,减少外界对该局部的耦合干扰。

网友I: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J:
旁路 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K:
电容,其实都是滤波的

网友L:
去耦电容主要是在电源支路上。

网友M:
在使用去耦旁路电容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 使电容的引线最短,线路电感最校 · 选择适合的额定电压和介电常数的电容。

网友I:
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

网友I:
旁路电容的作用就是将系统中的高频噪声旁路到GND。

网友N:
旁路去耦只是作用,去耦一般是电源

网友O:
串联入电路中所谓的旁路就是给交流信号提供另外一条通路

网友N:
旁路就是其它电路

网友I:
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

网友P:
一般是在电源引脚和GND之间并联一些容值较小的

网友J:
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

网友I:
谢谢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K:
通过充放电加以平滑的电容,这种电容一般都是电解电容

网友I:
旁路电容_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网友L:
傍路电容是在放大电路中。

网友M:
旁路电容:给交流信号(或高频干扰)提供一个捷径

网友O:
没有退耦电容,那么输出级由于耗电较大,工作时会使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Q:
电路中如果有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   比如收音机接受的信号   高频是载波信号   低频才是需要的信号  此时旁路电容是将高频信号滤除   让声音信号纯净    去偶电容是放过需要的声音信号   将不需要的声音信号滤除   呵呵   我的理解    如果你真正想把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搞清楚   建议你看收音机电路   我以前入门时  把收音机电路翻了几遍   呵呵

网友C:
去耦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耦合的,本质没变

网友R:
在三极管放大器中,以共发射极的多级放大器为例,信号从基极输入,在基极偏置电路和集电极负载的作用下,从集电极斩输出,以上是放大器的工作过程。为何要在发射极加旁路电容呢?这是因为发射极电阻是接于输入输出信号的公共端,称之为发射极负反馈电阻,它可以对直流和交流同时发生负反馈,现在在发射极接入旁路电容之后,通过放大了的交流信号就被短接至地端,发射极负反馈就只对直流信号具有反馈作用。之所以电路要求只对直流信号反馈,是因为直流负反馈能稳定直流工作电信号,为放大电路提供稳定的直流偏置电压,同时这也是保证交流电路的正常工作的前提。而交流负反馈他有一个缺点,即减小放大器的增益。为什么电路中还要设置这么多的交流负反馈呢?因为现实中的放大器不是理想放大器,存在失直。例加波形失真,相位失真等,所以这就必须用交流负反馈对输入信号进行一种调置,来有效校正输出波形,例如:斩输出波形正半周放大输出正常,负半周输出波形放大却不足,这时我们就需要从输出端取出一部分失真的波形加入输入端,利用输入和取出信号极性相反的特点,对输入波形进行与取出信号波形失真的反方向校正,由放大器本身带来的失真就被校正回了原来输入的波形。这就是交流负反馈的原理。加旁路电容的作用就是让共发射极电路不具有交流负反馈。其实去耦电容也很好理解,去耦电容作用是消除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干扰,它只用于多级放大器中。因为放大器的电源都有内阻,共发射极电路中交流信号要经过集电极负载电阻进入电源,理想电源是没内阻的,而实际电源都因有内阻,交流信号不可避免的在内阻上存在交流压降。又因为电流同时通过基极偏置电阻为其提供直流通路,所以输出交流信号在电源内阻上形成的压降也会通过基极偏置电阻施加于输入信号端,如果是两级共发射极电路,就会对输入信号反相360度后加于第一级放大器输入端,因为共发射极电路输入输出反相。最后第一级放大器就会形成正反馈,这就是多级放大器间的有害交连,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在电源正端串联去耦电阻和去耦电容,让电源内阻上的交流压降短接至地,不会对输入信号进行干扰。同时去耦电阻和去耦电容分别会对电源内阻上的交流压降进行衰减和电源滤波。另外在负反馈电路中还有消振电容你没问到,我也说下,消振电容只是消振电路的一部分。常见消振电路有四种:超前式,滞后式,超前-滞后式和负载阻抗补偿式(也称茹贝尔电路),这几种电路主要是针对消振元件在极间耦合的作用性质来划分的,其目的都是通过对自激信号进行附加移相来消除自激振荡的,都是通过阻容元件来实现的。其中,消除高频自激的原理就是破坏自激振荡产生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即:相位与振幅。这里又跟振荡电路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以为模拟电路总是互通互连的。这些电容是放大电路中必须掌握的三大电容。现在来总结一下三个电容:旁路电容用在只需要直流负反馈的电路中。去耦电容主要是消除各级电路的相互干扰中。消振电容主要用于级与级间的消除自激振荡

网友D:
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网友S:
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网友B: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网友Q:
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T:
这个基础型概念的解释很清晰明了的。

网友U:
看了还是不明白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