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系统是运行在某一个核上?

楼主(2019-09-14):
运行LINUX操作系统时,系统是运行在某一个核上,还是像WINDOWS一样自动统一管理多个核?

楼主:
如果是BIOS系统呢?

网友A:
现在支持的是单核的linux,不支持SMP。

楼主:
啊,我还打算问
如果操作系统可以管理多个核,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被编译器自动分配到多个核上吗?

网友B:
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

请详细描述你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C:
是在哪个芯片上?

网友D:
多核的都是可以移植代码的。

网友E:
66X系列的多核DSP?

网友C:
Linux内核关于多核的一些配置

网友F:
内核配置期间必须启用 CONFIG_SMP

网友D:
在linux下8核cpu服务器只跑2核

网友G:
利用linux系统自己的线程切换机制

网友H:
现在的技术,还是一个线程只能运行在一个 CPU 上

网友I:
Linux Kernel支持多Core

网友B:
DSP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J:
现在的arm都是多核处理器。

网友I:
没有在多核DSP上跑过系统。

网友K:
linux内核也加入了对多核CPU的支持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