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NMOS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9-09-14):
如图所示的仿真电路,G极加一方波电压低电平为3V,高电平为8V,S极加5V直流电压,用示波器测量D极波形,为什么D极的高电平为7.6V,低电平为4.9V,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用来仿真什么?MOS管特性?
看器件和仪器,像是NI家的软件,仿真一下普通电路还行。通常用来仿真实际的应用电路的作用等等,参考一下还行

网友B:
因为二极管与电容

网友C:
接法有问题呢,高电位的时候就是Vg-Vd了。

网友D:
D 端总该接个负载, 接个电源嘛,否则这电路有啥作用

网友E:
这你能仿真出什么东东呢?
VDS都没有负载,漏极没有供电,mos只有一个栅极驱动,怎么工作?
这不是扯蛋嘛,基本的MOS工作电路都没搞清楚,就仿真?就提问。
先把MOS驱动、供电、负载等标准的工作线路搞清楚,再回头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