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数划分问题(递归法)

楼主(2019-09-14):
整数划分问题是算法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之一,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述在讲解到递归时基本都将涉及。所谓整数划分,是指把一个正整数n写成如下形式:
    n=m1+m2+...+mi; (其中mi为正整数,并且1 <= mi <= n),则{m1,m2,...,mi}为n的一个划分。
如果{m1,m2,...,mi}中的最大值不超过m,即max(m1,m2,...,mi)<=m,则称它属于n的一个m划分。这里我们记n的m划分的个数为f(n,m);
例如但n=4时,他有5个划分,{4},{3,1},{2,2},{2,1,1},{1,1,1,1};
注意4=1+3 和 4=3+1被认为是同一个划分。
该问题是求出n的所有划分个数,即f(n, n)。下面我们考虑求f(n,m)的方法;
1.递归法:
   根据n和m的关系,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1)当n=1时,不论m的值为多少(m>0),只有一种划分即{1};
   (2)当m=1时,不论n的值为多少,只有一种划分即n个1,{1,1,1,...,1};
   (3)当n=m时,根据划分中是否包含n,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a)划分中包含n的情况,只有一个即{n};
      (b)划分中不包含n的情况,这时划分中最大的数字也一定比n小,即n的所有(n-1)划分。
      因此 f(n,n) =1 + f(n,n-1);
   (4)当n<m时,由于划分中不可能出现负数,因此就相当于f(n,n);
   (5)但n>m时,根据划分中是否包含最大值m,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a)划分中包含m的情况,即{m, {x1,x2,...xi}}, 其中{x1,x2,... xi} 的和为n-m,因此这情况下
          为f(n-m,m)
       (b)划分中不包含m的情况,则划分中所有值都比m小,即n的(m-1)划分,个数为f(n,m-1);
      因此 f(n, m) = f(n-m, m)+f(n,m-1);
      综上所述:
                             f(n, m)=   1;              (n=1 or m=1)
               f(n,m)   =    f(n, n);                   (n<m)
                             1+ f(n, m-1);              (n=m)
                             f(n-m,m)+f(n,m-1);         (n>m)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equationCount(int n,int m)
{
    if(n==1||m==1)
        return 1;
    else if(n<m)
        return equationCount(n,n);
    else if(n==m)
        return 1+equationCount(n,n-1);
    else
        return equationCount(n,m-1)+equationCount(n-m,m);
}

int main(void)
{
    int n;
    while(scanf("%d",&n)!=EOF&&(n>=1&&n<=120))
    {
        printf("%d\n",equationCount(n,n));
    }
    return 0;
}

作者:Matrix海子

出处:http://www.cnblogs.com/dolphin0520/

本博客中未标明转载的**归作者Matrix海子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但未经作者同意必须保留此段声明,且在**页面明显位置给出原文连接,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