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末尾有多少个0以及n!末尾第一个非0数字

楼主(2019-09-14):
(1)n!末尾有多少个0
    第一种思路:
    n!=n*(n-1)*(n-2)*....3*2*1,而如果要出现0,必须得有2和5出现,但是明显n!中5的因子个数少于2的因子个数,即转化为求 n!中因子5的个数
    int count(int n)
    {
    int sum=0;
           while(n)
           {
      sum+=n/5;
                 n/=5;
           }
           return sum;
     }

楼主:
第二种思路:计算n!,每次末尾出现0,则将0消去,计数器并自增1

      int count=0;

      int ans=1;

        for(i=n;i>=2;i--)
        {
            ans*=i;
            while(ans%10==0)        //消除末尾的0
            {
                ans/=10;

                count++;
            }
            if(ans>=100000)           //只需保存末尾5位数字即可
                ans%=100000;
        }

          while(ans%10==0)        //消除末尾的0
          {
                ans/=10;

                count++;
          }

         count即为所求

楼主:
(2)n!末尾第一个非0数字

    两种思路

    第一种:直接求出n!,然后得出结果

    第二种:按照问题(1)中的第二种思路解决即可。

楼主:
作者:Matrix海子

出处:http://www.cnblogs.com/dolphin0520/

本博客中未标明转载的**归作者Matrix海子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但未经作者同意必须保留此段声明,且在**页面明显位置给出原文连接,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