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哪位朋友帮我梳理一下充电过程中的五段、四段、三段、...

楼主(2019-09-14):
百度的内容看得越多版本越多,越看越容易混淆。中午看了一会儿,本来清晰点的认识又被搅糊涂了。
均充,浮充,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涓流充电,预充,充电结束。
五段、四段、三段、二段、一段,这些过程分别应该如何排序?
五段、四段、三段、二段、一段,分别适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A:
蓄电池好像都是三段充电模式,锂电组好像就是五段式充电模式。

网友B:
也不想码那么多字, 其实过程不复杂,  规律很明确. 掌握规律就理解了

网友C:
密封免维护电池,目前正常采用的还是3段,曾经天能、超威推过厂方标准的6段式,但是很遗憾,成本或者是控制原因,充电效果并没体现出来,现在基本上属于夭折了。
所谓三段,则是第一段是恒流充电,到最高限压25℃时候为每电池14.8V转为恒压充电,再到高恒压截止电流(一般为1/9-1/11恒流值),转灯,变为13.8V浮充。
过去的三段式,浮充时间无限,目前流行的自动断电充电机,则需要在某个时间段切断浮充。

对于锂电,正常则只有2段,也就是开始的恒流,后来的恒压,到保护板检测到某电池到最高值,切断充电输入电压,或者充电器高恒压减流到截止值,充电器停止输出。对于磷酸铁锂,高恒压标准最高为3.6V,而三元锂则为4.2V/每单元。内部保护板设定切断电压一般为3.65和4.25。
以三元锂为例子,由于锂电池标准0容量标准电压为3V,而很多保护板设置放电截止电压低于0容量电压,通常设置为2.7V,因此,实际上还有一段为2.7-3V的段,该段由于低于0容量电压,理论上是不允许全电流恒流充电,必须通过涓充,将电池电压提升到3.0V才可以转高恒流充电,这也可以说是锂电池的另外一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