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铜皮加宽是把线加宽的意思吗,怎么设置,爬锡设计怎么做呢

楼主(2019-09-14):
铜皮加宽是把线加宽的意思吗,怎么设置,爬锡设计怎么做呢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吧?指的是solder层

网友B:
阻焊层,可以再镀层焊锡,铜皮可以加宽或者制板加厚

网友C:
这个是PCB方面的问题啊,直接把线宽设置宽点,再走线,然后把阻焊层画上线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