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反馈放大电路的类型判定方法

楼主(2019-09-14):
反馈放大电路的类型判定方法

      摘要:反馈放大电路由基本放大电路和反馈网络组成,反馈桥梁是反馈网络的一部分或全部。反馈放大电路类型的判定方法是:反馈桥梁的一端连接在输出电压的“上端”(或“下端”)就形成电压(或电流)反馈,反馈桥梁的另一端连接输入信号的“前端”(或“后端”)就形成并联(或串联)反馈,再利用瞬时极性法确定使净输入量减小(或增大)的反馈为负反馈(或正反馈)。此方法能快速地判定出反馈放大电路的类型。

  关键词:反馈桥梁;反馈类型;判断方法;电流电压反馈;串联并联反馈;正负反馈

  反馈放大电路是电子电路技术的重要内容。在放大电路中引入不同类型的反馈,可以实现改善电路性能或建立振荡的功能,其中正确选择反馈类型是关键。本人与课程组成员一起,总结出了一种判定反馈放大电路类型的方法,它是根据电路的结构从较宏观的角度来判定反馈放大电路类型的。我们在教学中使用该方法多年,对反馈放大电路类型的判定简单、准确。

  1 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概念

  在电子电路中,所谓反馈,就是将放大电路的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某种电路(称为反馈网络)送回到输入回路,与外部所加输入信号共同形成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电压或电流),以影响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过程。反馈体现了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反作用。

  反馈有正、负之分。正反馈能提高增益,但会使放大电路的工作稳定度、失真度、频率特性等性能变坏;负反馈虽然降低了放大电路的增益,但却使放大电路许多方面的性能得到改善,利用负反馈技术还可以构成各种运算电路。所以在实际放大电路中均引入负反馈,而正反馈主要用在振荡电路中。

  反馈还有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之分,直流负反馈改善放大电路的直流性能,常用以稳定静态工作点;交流负反馈改善放大电路的动态性能。在很多电路中,常常是交、直流反馈兼而有之。

  2 反馈放大电路结构模型

  为判定反馈放大电路的类型,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反馈电路结构模型。

  模型说明:反馈放大电路由基本放大电路和反馈网络组成,基本放大电路的两个输入端分别定义为“输入信号的前端”(简称为“前端”)和“输入信号的后端”(简称为“后端”);“前端”与“后端”的电位差就是送到基本放大电路的净输入电压μid;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分为“输出电压的上端”(简称为“上端”)和“输出电压的下端”(简称为“下端”);图中的小长方形表示反馈桥梁,它是反馈网络的一部分或全部。反馈桥梁也有两个端子,它的右端若与输出电压的“上端”相连接,就构成了电压反馈,若与输出电压的“下端”相连接就构成了电流反馈(注意:形成电流反馈时,下端不能直接接地,应该接一个电阻,否则就无反馈了);图中反馈桥梁的左端与输入回路连接,连接方式有串联和并联两种,如果与输入信号的“后端”相连接,反馈信号则以电压的形式与净输入电压uid相加减,构成串联反馈,若与输入信号的“前端”相连接,反馈信号则以电流的形式与输入电流ii分流(相加减)后,以净输入电流iid送入基本放大电路,就构成了并联反馈。因此反馈的基本类型有四种,即电压串联反馈、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和电流并联反馈。

网友A:
找反馈桥梁,确定反馈网络。

网友B:
负载短路法:使放大电路的输出端交流短路。

网友C: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3f2362814f86e0208ab3dfa.html

网友D:
若输入端和反馈端在一起进入运放则为并联输入,否则为串联输入

网友E:
判断有没有反馈 首先判断有没有反馈支路

网友F:
若放大电路中存在将输出回路与输入回路相连接的通路,即反馈通路,并由此影响了放大电路的净输入,则表明电路引入了反馈;否则电路中便没有反溃

网友G: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的判断: 将输出电压‘短路’,若反馈信号为零,则为电压反馈;反之,为电流反溃

网友H:
先不用管它是什么反馈类型,只需要记住反馈回来的信号对象和原来的信号加对象加在一起,结果是比原来信号还大那么就是正反馈.反之如果相加后反倒小于原来的信号就是负反馈.

网友I:
负反馈使放大器增益降低, 电压负反馈,以并联形式进行。

网友J:
要先学着书本上的分析方法,尝试去分析,分析的多了,总结再理清下思路

网友C:
这个非常具体,说得也很简单。

网友I:
电流负反馈,以串联形式进行。

网友D:
若将输出端的负载短路后,反馈值为0,则为并联输出,否则为串联输出。

网友H:
电压和电流反馈判断方法:输出端短路,如果反馈信号消失的——电压反馈,反之为电流反馈

网友E:
反馈的结果是使输出增益减校串联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串联关系。电压反馈,反馈信号取至于输出电压。

网友G:
串联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以电压的形式进行叠加,产生净输入电压信号

网友F:
负反馈可使电路输入与输出之间有稳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可以防止电路自己震荡,产生无穷大输出

网友J:
电压反馈形一般都是输出端通过一只电阻接入输入端。电流反馈是输入端串入一只电阻。

网友B:
查看网络与负载电阻的联接方式:若两者是并联连接,则反馈信号与输出成比例

网友A:
反馈桥梁是直接连接输出和输入的最短路径,它跟输出和输入的其他公共部分一起统称为反馈网络。反馈桥梁可以从输入端开始采劝顺藤摸瓜”的办法向输出端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