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弦波为啥变成了三角波了?

楼主(2019-09-14):
手里最后的一点零件打算仿制个许老师设计的电桥,然后到做硬度计的小厂子干个组装工,小学学历不做点东西怕老板不相信我能干组装。现在遇到问题了,电路做出来了但是短接两个夹子,示波器测下臂运放输出变成了三角波,上臂阻值和下臂差不多的时候是正弦波,这是什么原因?
我不懂模拟电路,为什么换成TL082就正常了?
电路

写了个简单测试程序,但是被变成三角波的问题卡住了,比如1K档测100欧差了70欧,换成TL082就正常了。
小测试程序

网友:
摆率不够吗

楼主(点评):
我也不知道,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A:
这电路被接得够复杂的,  先检查电路吧,  这种情况, 该先解决连接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被接得够复杂的,  先检查电路吧,  这种情况, 该先解决连接上的问题

同样的电路,下臂运放由NE5532换成TL082就正常了,没换前上臂接小阻值电阻的时候,下臂运放那里就成了三角波,上臂阻值和下臂差不多或者大的时候是正弦波。

搞不懂什么原因,难道买的NE5532有问题?

网友B:
5532需要很大的偏置电流。
一般的,TL084之类的FET输入运放如果换成5532需要验证偏置电流不会造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32需要很大的偏置电流。
一般的,TL084之类的FET输入运放如果换成5532需要验证偏置电流不会造成问题。 ...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嗯, 典型值 200nA 的偏置电流, 可能在应用中会影响输入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典型值 200nA 的偏置电流, 可能在应用中会影响输入回路

下臂VI运放用NE5532上臂短接变三角波,TL082下臂除了100欧档,短接夹子波形正常,但是100欧的时候变形很厉害,是不是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C:
那个狗屁不通的戈卫东只知道什么运放便宜什么运放贵,根本就不会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狗屁不通的戈卫东只知道什么运放便宜什么运放贵,根本就不会计算。

我也不会算抄的别人的电路,这个不知道怎么算,10KHZ,0.1v档差不多三个格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就是下面这种示波器

是不是信号太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问题解决了,改了一个电阻,由100欧改成200欧,下臂VI换回了NE5532。
R8由100欧改成了2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