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K的方波,经过RC低通滤波,频率跳动会变大。为什么?

楼主(2019-09-14):
1K/3.3Vpp的方波,直接接HP53132A频率计,频率计大概是0 -0.1uHz之间跳动
如果打开了频率计的100K LPF,则频率跳动在-0.3uHz和+1.5uHz,
为什么方波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频率计测出来跳动会变大?
是滤波器引入的噪音,还是频率计的触发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如何验证?

网友A:
估计就是识别的误差吧

网友B:
低通使边沿变长,在噪音的影响下频率/相位误差增加。

网友B:
不一定是滤波器的噪音,可能是信号本身就带噪音,环境噪音也可能混进去

楼主:
是RC电路带来的边沿不确定噪音,还是频率计的触发噪音?

楼主:
直接测,跳动很小,但是切入RC低通滤波后,跳动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RC电路带来的边沿不确定噪音,还是频率计的触发噪音?

是RC电路带来的边沿不确定噪音,LZ可以通过改变滤波程度试。

网友D:
     数字信号电平跳变也是讲究采样的,要连续采样几个点,然后都是高电平才会判断高,你把方波斜率变了,有些采样点会采样到低电平,频率计会做平均和舍去一些跳变,所以频率数值抖动

网友E:
低通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能稍微深刻一点想想,问题的答案就基本上有了。
直接测量,0.1uHz波动,说明原方波信号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加了100KHz低通,1KHz方波的边沿就稍微倾斜了点,虽然还没到梯形波,但上下沿变慢这是肯定的,按照低通频率,边沿速度可以推导出来应该是接近100KHz周期的1/4。也就是2.5uS。这个在方波上下沿已经是很慢的速度了。剩下的自己去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通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能稍微深刻一点想想,问题的答案就基本上有了。
直接测量,0.1uHz波动,说明原方 ...

谢谢回复!
按照这个说法,是频率计的触发电路带来的误差?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能否改进频率计的触发电路去减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RC电路带来的边沿不确定噪音,LZ可以通过改变滤波程度试。

谢谢回复!
如果是RC电路带了的边沿不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是RC的误差,
是R是C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办法去改进?
将R换成低温飘电阻,将C换成低温飘(0温飘)电容,能否有改善?
或者将RC滤波换成LR滤波器,能否有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是RC电路带了的边沿不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是RC的误差,
是R是C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有没 ...

不是因为RC的误差,是因为RC滤波电路的边沿平坦,干扰容易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是RC电路带了的边沿不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是RC的误差,
是R是C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有没 ...

可以通过提高信号幅度来改善,但不能消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是RC电路带了的边沿不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是RC的误差,
是R是C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有没 ...

任何仪器都有测量阈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按照这个说法,是频率计的触发电路带来的误差?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能否改进频率计的触发电路 ...

频率计测量对于低频波来说,稳定性本身对波形是有要求的,要么非常纯净的正弦波,幅度周期都非常稳定,要么就是边沿速度比较高,而且稳定的方波,其实,到仪器内部,都还是整理成方波来进行工作的,当输入是纯净正弦波时候,整形电路也可以处理出非常合适的方波。
而对于高频,几MHz包括更高的,因为边沿至少快过0.2uS,则就变的不敏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因为RC的误差,是因为RC滤波电路的边沿平坦,干扰容易影响测量结果。 ...

边沿不够抖,导致触发误差增大、
我如果将RC滤波过后的波形再整形成方波,这个误差是否会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边沿不够抖,导致触发误差增大、
我如果将RC滤波过后的波形再整形成方波,这个误差是否会消失? ...

整形电路一样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形电路一样有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任何波形经过RC低通滤波,频率抖动都会增大,无法避免,无法消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任何波形经过RC低通滤波,频率抖动都会增大,无法避免,无法消除! ...

这不叫频率抖动,叫测量误差,你用这个表测工频频率的小信号大阻抗的试试看看。仪表总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频率抖动,叫测量误差,你用这个表测工频频率的小信号大阻抗的试试看看。仪表总有误差。 ...

那这个频率跳动,是RC电路带来的,还是频率计测量引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频率跳动,是RC电路带来的,还是频率计测量引入的?

两个都有,如果是数字信号,两个都可以避免。所以测数字电路的频率是很准的。

楼主:
总结一下,有3个误差,准备用实验来验证一下。
1,输入幅度不同带来的偏差
2,RC滤波后,信号上升斜率变小带来的偏差
3,频率计触发误差带来的偏差

楼主:
这3个误差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上升斜率变化造成的误差。

网友F:
LZ应该用示波器看看输入前后波形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