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什么数量级的合适

楼主(2019-09-15):
请问放大电路中的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的选择问题,是什么数量级的合适呢?

网友A:
几百欧、几K、几十K的数量级?

网友B:
仔细阅读数据手册,根据数据手册推荐值使用。

网友C:
这个主要考虑电路需要以及功耗需要  自己多看一看一些书籍  推荐杨欣写的那本从零开始电子设计   具体名称忘了  你自己找一找

网友D:
电阻的选择需要考虑电流是主因的,进而影响其功耗的

网友E:
数据手册中选量,可行。

网友A:
数据手册中一般会有参考值的

网友F:
在每一种型号的放大器的资料里它都有反馈电阻以及输入电阻的选择,可以参考那内面的参数选择电阻,也可以使用资料内的典型电路来设计电路

网友G:
一般的芯片数据手册里面对匹配电阻的要求的也会有要求的,没有要求的就看设计者的经验值了

网友F:
我觉得放大和反馈需要的电阻比例外, 还应该考虑几个因素:
1. 当然是阻抗匹配, 首先保证信号传递的完整性,  关于怎么匹配, 请找一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专用介绍.
2. 放大电路的输入, 输出特性, 包括放大器的失调, 偏置, 输出阻抗, 让这些因素造成的信号误差最小.
3. 环境和分布参数影响, 经常看到有人在放大, 反馈里使用好几百K甚至上兆的电阻, 殊不知如果板子受潮和焊接残渣等, 也可以引起不小的漏电流, 也可能小到几百K, 而且受温度和潮湿明显变化, 最终导致放大电路工作不稳定. 所以这点也需要注意.

网友E:
放大电路的输入, 输出特性, 包括放大器的失调, 偏置, 输出阻抗, 让这些因素造成的信号误差最小.

网友D:
这一般都是参照手册参数选择的

网友A:
这个根据楼主要做什么用的?

网友G:
阻抗选择需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