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楼主(2019-09-15):
在用JTAG  download 程序的时候,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可是TDO, TDI, TMS, TCK我都有连上啊,看了下SPEC,说有TEST/SBWTCK: Selects test mode for JTAG pins on Port1. The device protection fuse is connected to test.
请问这个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网友A:
感觉P1.4/SMCLK/TCK这PIN又不像是JTAG 的TCK了

网友B:
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经咨询开发板卖家解决了,我用的是usb -FET

网友B: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IAR的版本太低,不能自动识别f2132的JTAG是4线还是2线造成的

网友D:
升级高版本,升级后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E:
IAR-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选MSP430F2132   然后debugger 选FETdebugger; 在FET debugger 下面的Debugger protocol下的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取4-wire JTAG确定后就行了.

网友E:
经试验证实并口仿真器由于Debugger protocol为灰色不可选,不能使用.

网友F:
不知道,没用过这个,都是ST -LINK

网友F:
我有个调试器,电脑上其中一个USB口可以识别,其他的识别不了,但是能识别的这个没法烧录,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G:
用官方的烧录器比较好

网友H:
悬空就可以吧

网友I:
我一般就没管过这个引脚

网友J:
应该不用的

网友K:
因该是不用的

网友L:
好像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M:
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N:
可以自己试试啊

网友O:
因该不是这方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