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并联电容选用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9-09-15):
晶振的并联电容选用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我也在考虑这个,是不是必须用分立的瓷片电容?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贴片的小电容?

网友C:
谁跟你说过“必须”用插装磁片电容的?

网友D:
要求符合晶体所需要的谐振电容大小要求(含PCB分布电容),具有稳定性。一般用陶瓷,COG的表贴陶瓷最好

网友E:
选用什么样的电容我不太清楚但是要选匹配的电容我就有话说了。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F:
选择合适又要于晶振比较匹配才是合适的。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

网友E:
对于晶振,并联电容主要稳定起振

网友G:
晶振起振后的频率准确与否,和选取的C1,C2有关系

网友H:
计算公式如下:CL=C1*C2/(C1+C2)+5pF

网友I:
石英晶振DIP插件系列一般的常规16pf~22pf

网友J:
同是16MHZ的晶体谐振器,其负载电容值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K:
正常情况下你的电容应该配到20PF左右配晶振12.5PF

网友L:
5-33pf都可以

网友M:
几乎所有的单片机这两个电容都是30P

网友N:
晶振的电容也是按照不同的晶振类型所制造的

网友O:
一般20~33pF,推荐使用22pF。

网友P:
需要配合两个瓷片电容,一般15pF~33pF

网友N:
有说明书建议你选择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网友G:
与晶振规格要求的负载电容要求相吻合有直接关系

网友M:
一个12M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2.5PF

网友H:
算出的CL值要与晶振规格要求的负载电容尽量接近才能获得晶振的标称频率的振荡频率.

网友L:
一般用的是15P和30P

网友I:
贴片晶振的相对应负载电容比较低,一般是7pf~16pf.

网友K:
频率由晶振决定~ 15P可以的

网友J:
晶振的作用不同,材料不同,型号不同

网友P:
1、高频晶振,30pF; 2、低频晶振,100pF

网友O:
电容是根据晶振负载电容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