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爆浆的原因有哪些啊

楼主(2019-09-15):
电容爆浆的原因有哪些啊

网友A:
电流大于允许的稳波电流

网友B:
使用电压超出工作电压、逆向电压

网友C:
频繁的充放电也会的

网友D: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高温。

网友D:
我们知道电容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耐温值,指的就是电容内部电解液的沸点。当电容的内部温度达到电解液的沸点时,电解液开始沸腾,电容内部的压力升高,当压力超过泄爆口的承受极限就发生了爆浆。

网友E:
温度是导致电容爆浆的直接原因。电容设计使用寿命大约为2万小时,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也很大。电容的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实验证明环境温度每升高10℃,电容的寿命就会减半。

网友C:
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加速化学反应而使介质随时间退化失效,这样电容寿命终结。为了保证电容的稳定性,电容在插板前要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环境的测试。

网友F:
对,即使是在100℃,高品质的电容也可以工作几千个小时。同时,我们提到的电容的寿命是指电容在使用过程中,电容容量不会超过标准范围变化的10%。

网友G:
电容寿命指的是电容容量的问题,而不是设计寿命到达之后就发生爆浆。只是无法保证电容的设计的容量标准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容正负极反接

网友H:
补充一点:不正常的使用情况也有可能发生电容爆浆的情况。比如热插拔电脑配件也会导致板卡局部电路电流、电压的剧烈变化,从而引发电容使用故障。

网友I:
当电容的内部温度达到电解液的沸点时,电解液开始沸腾,电容内部的压力升高,当压力超过泄爆口的承受极限就发生了爆浆。温度是最大的主因的

网友B:
短时期内,正常使用的板卡电容就发生爆浆的情况,这就是电容品质问题

楼主:
楼上各位分析真周到,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家了。专家哬!

网友J:
实际使用电压高于电解电容标称耐压值

网友K:
长时间使用后电解液减少,干枯,电容参数变化引起.

网友L:
电压极不稳定。

网友M:
环境温度过高是引起电容爆炸的原因之一。

网友N:
电解电容负载加重,电流过大。

网友O:
如果是电解电容,电源+ - 极性接反

网友P:
电容承受电压过高,导致电容击穿电容快速增大

网友Q:
电解电容内部膨胀速度很快,在瞬间把电解电容的外壳撑开

网友R:
在充放电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电容温度升高

网友S:
承受电压远高于额定电压或极性接反

网友O:
电压过高,导致电容击穿

网友J:
使用温度高过电容标称值

网友N:
正负极接反

网友K:
电路中的纹波过大

网友M:
过压、高温、反接都能引起电容爆炸。

网友L:
可以在补偿电容器组的每相内串接一个空心电抗器来限制电流。

网友S:
电压超过了电容允许值,或是电容有局部击穿短路。

网友R:
电解电容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些会出现顶部突起甚至爆裂的

网友Q:
电解液受热会 膨胀,当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撑开电容的外壳漏出来

网友P:
电容温度过高,电容内电解液沸腾产生大量气体冲破外壳导致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