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基于STM32单片机设计的驱动步进电机-定时器输出正弦波

楼主(2019-09-15):
前面的**介绍了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四相四拍、四相八拍的方式。用的是持续电平驱动,这种驱动方式电机的噪音大,震动明显,下面介绍正弦波驱动方式,这种方式能很好的解决噪音和震动问题。
首先需要准备下stm32的正弦波PWM表,可以用EXCEL生成,文件在附件中。
配置单片机定时器的PWM输出。
void TI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51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51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
配置定时器的数据更新中断,在中断里更新CCR的值改变占空比。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
                pwm1_index++;if(pwm1_index>36)pwm1_index=0;
                pwm2_index++;if(pwm2_index>36)pwm2_index=0;
                pwm3_index++;if(pwm3_index>36)pwm3_index=0;
                pwm4_index++;if(pwm4_index>36)pwm4_index=0;
                TIM1->CCR1 = indexWave[pwm1_index];
                TIM1->CCR2 = indexWave[pwm2_index];
                TIM1->CCR3 = indexWave[pwm3_index];
                TIM1->CCR4 = indexWave[pwm4_index];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1, TIM_IT_Update);
        }
至此可以看到定时器输出的符合正弦波规律的PWM波。
程序在这里
可以对比下用正弦波代替持续电平的效果

值得点赞,楼主好样的。

网友A:
这种是属于恒压驱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属于恒压驱动吧

玩具级别的步进电机都是恒压。

网友C:
其实重点是驱动表,你是做的怎么样的加减速

网友D(2019-11-11):
引用 网友B:
玩具级别的步进电机都是恒压。

人家都说了,是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