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DDS芯片和集成锁相芯片构成的宽频合成器设计

楼主(2019-09-15):
基于DDS芯片和集成锁相芯片构成的宽频合成器设计

     摘 要:结合数字式频率合成器(DDs)和集成锁相环(PLL)各自的优点,研制并设计了以DDS芯片AD9954和集成锁相芯片ADF4113构成的高分辨率、低杂散、宽频段频率合成器,并对该频率合成器进行了分析和仿真,从仿真和测试结果看,该频率合成器达到了设计目标。该频率合成器的输出频率范围为594~999 MHz,频率步进为5 Hz,相位噪声为-91 dBc/

  DDS的参考信号由晶振产生,其频率为fref。DDS输出的信号频率为fDDS,频率值由频率控制字(FTW)控制。锁相环(PLL)的参考信号由DDS的输出信号驱动。VCO的输出频率由PLL芯片的电荷泵(CP)输出,并通过低通滤波器(LPF)后控制。频率合成器的输出信号为VCO的输出信号。该频率合成器通过单片机提供控制信号,以改变DDS中FTW和PLL的分频比。

  VCO输出信号频率与DDS输出信号频率间的关系为:

  而DDS的输出频率由频率控制字K控制,且有:

  式中:M是DDS的相位累加器的位数;fref是DDS的内部时钟。这样,式(1)可以写成:

  在图1所示的结构中,由于DDS模块具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所以从式(3)可以看出,理论上输出信号具有比传统结构更高的频率分辨率。设计中晶振频率为400 MHz,PLL分频比为27。由式(3)计算可知,该频率源可以实现5 Hz的频率分辨率。其中DDS的输出频率为22~37 MHz,所以系统输出频率范围为594~999 MHz,达到了设计要求。

  l.2 电路实现

  对于DDS模块,采用了AD9954芯片产生低频参考信号。AD9954是ADI公司最新的AgiIeRF合成器,具有32位的频率控制字。在400 MHz的时钟频率下,输出频率分辨率可以达到约4.7×10-5Hz,具有14位可编程移相单元。芯片采用了先进的:DDS技术,内部集成14位的高性能DAC。该DAC具备优秀的动态性能,相位噪声优于-120 dBc/

  PLL模块在该设计结构中尤为重要。在此采用ADF4113锁相环芯片。ADI公司研制的数字锁相频率合成器ADF4113,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 GHz,主要应用于无线射频领域,用以构成数字锁相环,锁定某一频率。该电路内部资源主要包括可编程的模分频器:8/9,16/17,3z/33,64/65;可编程的14位参考频率分频器;可编程的射频信号分频器;3线串行总线接口;模拟和数字的锁定状态检测功能。该芯片的最高鉴相频率达到55 MHz,芯片的底噪为-171 dBc/

楼主:
基于DDS芯片和集成锁相芯片构成的宽频合成器设计

网友A:
DDS系列芯片是干啥的!???

网友B:
DDS芯片能直接产生信号吗?

网友C:
常用的锁相环芯片有那些?

网友D:
用单片机控制DDS芯片即可

网友E:
DDS芯片 ,比如AD9832, AD9954

网友F:
LM567锁相环集成芯片在Multisim元件库中找不到?

网友G:
dds芯片AD9850除了用来产生任意波形 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G:
请问DDS芯片AD9850能直接输出三角波和锯齿波吗?

网友H:
需要一个有双通道的输出的DDS芯片

网友I:
用dds芯片(AD9851)设计波形发生器

网友E:
信号发生单元使用专用高集成度DDS芯片AD9851

网友A:
DDS芯片有哪些公司

网友D:
可以去看看DDS芯片手册

网友B:
DDS芯片AD9833的COMP引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C:
锁相放大器一般用什么芯片

网友I:
如果做到200M的正弦能不能实现? 有DAC更新速率能满足的吗?

网友H:
DDS芯片的作用?

网友J:
哪位用过DDS信号发生芯片

网友G:
请问DDS有什么缺点吗?合成信号频率不稳啊!

网友F:
锁相放大器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