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电机软启动

楼主(2019-09-15):
直流电机软启动ic有什么推荐吗?客户要求pwm的

网友A:
是要驱动芯片本身实现?还是用一片芯片实现软启动功能? 直接用PWM来实现不行吗,应用参数也没说。开关电源芯片有些好像是有软启动功能的,不过整合起来有点复杂

软启动功能在无刷的驱动芯片中印象,有刷电机的驱动芯片,好像不常见吧。

@congfenglong :看了一款电机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为50khz~150khz
@zhiweidaxia :这个频率范围应用,电机不便宜吧。一般有刷调速,频率在20~40K左右的多。有些电机只能在10K以内,频率高了就没力。你这100~200K的范围,想来电机不简单。
@zhiweidaxia :100K?你确定?
芯片+mos管实现,100khz-200khz左右

网友B(2019-11-25):
什么电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