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那个型号的DSP好

楼主(2019-09-15):
用那个型号的DSP好

网友A:
看要根据什么分类了

网友B:
轴坐标方式和多点触摸识别方式。

网友C:
随便一个就可以了,对速度又没有要求PPI数目一个也就够

网友A:
嗯,感觉静态处理对于速度要求不高,选型范围应该很大。

网友D:
是啊,不过也要看你处理的图像大小

网友E:
如果都是动辄数M的高清晰图像,恐怕还得选择高主频的DSP.

网友F:
C5000以上, C2000你就别想了,那个现在叫MCU

网友E:
mcu吧,有个MCU论坛,楼主看看

网友G:
市面上的DSP产品很多,定点DSP有200多种,浮点DSP有100多种。

网友H:
一般都用美国TI公司的

网友I:
TMS320C2000系列

网友J:
tms系列的dsp应用在什么行业

网友K:
建议从比较经典的tms320vc5416开始

网友:
C5000用在中低速数据处理上

网友L:
C5000 & C6000系列

网友M:
主要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C6000

网友N:
TMS320F2810, TMS320F2811, TMS320F2812

网友O:
2000系列的DSP

网友M:
TI的 2812或者28035 这些市面上比较常用的

网友H:
达芬奇数字平台 TMS320DM6446 双核ARM9+DM64X

网友I:
TMS320C5000系列

网友:
习DSP最好从经典的54系列开始学

网友J:
C5000主要应用在数字信号处理上

网友K:
可以接触tms320vc5509

网友P:
选择2812或则28335吧。

网友O:
开发TMS320C203型号DSP

网友N:
如TMS320F24x,TMS320LF240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