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

楼主(2019-09-15):
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楼主:
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

网友A:
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

网友B:
还有就是电容滤波。

网友C:
数字部分尽量靠近接插件和电源,模拟部分离电源最远,加滤波电容,集成ICVCC与GND之间的电容走最短线。

网友D:
应该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 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网友E:
分开走线,就是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开走,不要在一起走

网友F:
信号线用做好屏蔽,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

网友G:
通过增加屏蔽盒的方式解决。

网友H:
使用低通滤波元件构成

网友I:
使用屏蔽降低电磁敏感设备的敏感性

网友J:
高频干扰,串扰小电容电感。

网友K:
使用线性电源,像高精度的AD转换器

网友L:
通过措施尽量减少降低

网友M:
布线采用屏蔽线,做好屏蔽层接地

网友N:
加屏蔽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I:
加运放,加滤波等。

网友E:
电源输出端加电容滤波

网友H:
滤波电容接在两根电源线之间

网友F:
通过在电源输入端增加LC滤波网络解决

网友G:
使用中应注意在高频工作时电容器CY与引线电感的谐振效应。

网友N:
如线路采用抗干扰的、 加浪涌保护器等

网友M:
用屏蔽线,控制部分供电用隔离电源

网友L:
解决方法有电容、电感及接地等

网友K:
干扰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J:
和滤波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