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中怎样清除定时器正在处理的内容

楼主(2019-09-15):
我现在要用外部中断的内容 去清除掉定时器本来正在运行的内容   怎么才能做得到?试过了 只是初始化不行 ,还得清除相关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是要清零计数器吗?如是如下,可以用刷新影子寄存器的做法,但是会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A: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7);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7,0);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网友B:
跟配置函数是一样的,你配置个初始化

楼主:
另外我在中断中还把定时器初始化加进去也没用  他好像还会执行一会

网友C:
这是由CPU架构决定的,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了低优先级的中断,高优先级中断运行完后必须回到低优先级中断远行完剩下的代码。不然就乱套了。

网友D:
如果是裸机的话,你的想法是没办实现的。
有操作系统配合才有可能实现。

网友E:
抛掉 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还需要手动清理?

网友G:
直接中断就行吧

网友H:
这个 还真是不太清楚

网友I:
直接终止那个程序的运行

网友J:
没写过这么复杂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