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楼主(2019-09-15):
在用MSP430G2553的串口接收数据,用完后,想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A:
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但是在没找到串口关闭用的寄存器?

网友B:
这个是直接的使能/禁止UART的功能的,其时钟源最好采用外接的32.768KHz的频率的。

网友C:
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B:
使用中断触发吗

网友D:
UART能禁掉吗

网友E:
要进入哪一级的低功耗

网友D:
楼上是说的‘“”UCRXIE和/或UCTXIE使能中断“”这个吗,这个禁掉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F:
单控制使能/禁止UART的寄存器就行吗

网友D:
空闲状态下可以关闭串口的。

网友G:
这个不用的话就直接的禁止UART的功能的即可以的。

网友D:
这个不仅要关闭UART的功能的,还需要将IO口线的设置成低功耗状态下的状态的。

网友H:
uart不是中断的吗

网友C:
楼主是选择进入什么模式了

网友I:
需要选择一颗低功耗的单片机来作为主控制芯片

网友J:
充分利用好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K:
考虑好单片机内部各模块的配合以及开关

网友L:
所选择的的外部器件也要具有低功耗的功能

网友M:
在进入睡眠的时候,要把需要设置的外部芯片也设置成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N:
IO口有上拉的设为高电平

网友O:
可以看看它们的低功耗的配置说明

网友P:
对它的低功耗不了解。

网友Q:
设置数据存储器不能降低功耗?

网友R:
其他芯片也要选低电压低功耗的

网友Q:
单片机休眠前 gpio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I:
选择的单片机本身不具有低功耗模式,后面降低功耗就比较困难。

网友P:
进入睡眠省电模式。

网友J:
一般的单片机有多种省电模式,比如睡眠模式,停止模式

网友O:
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K:
比如说ADC模块,在检测外部模拟的时候打开,使用结束后,要关闭来节约电能。

网友N:
单片机有掉电唤醒定时器的话可以周期性唤醒

网友L:
驱动芯片都要满足低功耗的要求,才可以把整个系统功耗降下来。

网友M:
留一个外部中断作为唤醒,其他资源时钟掉电前全部关闭。

网友R:
单片机已使用的IO该如何设置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