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传感器输出信号

楼主(2019-09-15):
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调理电路以后成为一个叠加了随机可变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欲使用CD4046B构成窄带滤波器跟踪正弦信号,同时去除随机可变直流偏置,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搞了一段时间了,不知咋回事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好像不行吧

楼主:
调理电路输出信号幅度在几十mV到2V之间,可否直接输入CD4046B进行跟踪?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行

楼主:
哦,那是否有参考的方案能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D:
输入电容耦合 隔直  ne567 可参考?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了

网友E:
你是说这个信号你设计的电路直流偏置不应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