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数据,关于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9-09-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波特率设置问题,我用SPI接口传输的AD采样值,我用32分频的时候可以正常采集,数据正常。我用8分频的时候数据就乱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外接的AD跟不上吧

网友B:
看看外设的spi速度,看看datasheet,有说的,太快了肯定不行的。

楼主:
有道理,那边处理不过来

楼主:
外设是AD,采样速度是根据我的PWM控制,我可以控制这个速度

楼主:
这个速度和我采样频率有关。。目前采样频率是我控制的。采样越快SPI速度设置高是可以得,当采样速度慢的时候SPI速度过快就会有问题!

网友A:
AD外设采样的数据是一回事,主机SPI与外设通信的速度也是另外一回事;最多你通信读太快的时候外设没还没有新的数据而已,你应该判断这个有无新数据标志才对。

楼主:
SPI的速度受限。

网友B:
这个是外部的ADC芯片影响的。

网友A:
使用高速的ADC。

网友C:
速度太快,IO跟不上速度。

网友B:
只要你SPI的传输速率不低于ADC转换速率就不该有问题啊,也就是说每次转换的数据能及时地被取走。

网友D:
有些芯片的SPI的通信速率有要求的,

网友C:
你说采样速度慢的时候SPI速度过快就会有问题,那你ADC的数据提取是靠什么同步的,靠查询?靠中断?靠DMA?

楼主:
我的AD采样速度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我计算过最大是300*64也就是接近20K的速度,我SPI分频32,也有1M的速度。但是从数据来看,显示SPI传输慢了,提高SPI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A:
SPI速度慢了?还以为是快了呢

网友E:
1M的速度哪算快,我用的天微显示芯片都是1M速度传输,另外,adc不管你读取多快都不会乱,也不会清零,只是值更新慢一点,这是转换完成后不关闭adc的前提下,库函数是直接关闭adc的

楼主:
只要大约AD转换速度就可以了吧。我现在用的是2M多的速度

网友F:
其实adc值是不会乱的,除非输入的电压就不稳定,单从你改小分频来看,只是提高了SPI速度,但发送数据周期还是不变(根据ADC读取周期来发送?),SPI时钟提高了4倍,就是4M,那么有可能IO配置成低速模式2M,这样数据就乱了

网友B:
ADC的数据提取是什么方法同步的

网友G:
应该是时钟太快了,响应不过来吧

网友H:
happy_10 的分析有道理的。

你8分频,只是SPI的时钟及速率提高了,但它取数据还是你ADC那边触发控制的。

建议你检查下硬件连线,不要使用飞线.另外,GPIO的输出速率设置不要太高,够用就好。供电要充足、可靠。

也就是数,数据的混乱很可能是噪声或干扰导致的。

网友I:
SPI速率最大可以达到fosc/4

网友J:
已知的有的器件SPI已达到50Mbps

网友K:
模拟的SPI怎么调传输速率?

网友L:
什么工具可以测试spi的传输速率

网友M:
硬件spi相比软件spi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N:
有SPI硬件接口?

网友O:
spi和I2c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P:
模拟的spi和硬件spi哪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Q:
SPI的通信速率如何设置

网友R:
SPI总线能够实现2MHz的传输速度吗?

网友Q: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网友I:
具体到产品中SPI的速率主要看主从器件SPI控制器的性能限制。

网友P:
spi 如何提速

网友J:
串行外围接口,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O:
理论上是spi芯片主频的一半?

网友K:
SPI总线的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N:
硬件SPI效率高些

网友L:
用SPI接口传输的AD采样值太快了

网友M:
硬件SPI和软件SPI有什么区别?

网友R:
USB转SPI都有哪些芯片?

网友S:
是不是不匹配啊

网友T:
速度太快了

网友U:
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V:
达不到这么快的

网友W:
把速度将下来 太快了

网友X:
太快了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