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

楼主(2019-09-15):
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

网友A:
这两个是……

网友B:
可以用,没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不开任何中断的话,进入HALT,就不能唤醒了

网友C:
好好理解一下中断的意思,呵呵

网友E:
全是halt指令也没人反对的。

网友F:
可以
不过多用了, 会影响主循环的执行时间, 这一点需要留意.

网友G: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记得要能唤醒,不然就一直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