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系列接口IC选型指南-控制类

楼主(2019-09-15):
型号

接口

USB功能

SD卡功能

工作电压

特点

并口/SPI/串口

2.0高速

1*主机

1*从机

支持

3.3V & 1.8V

硬件集成文件系统库,高速读写U盘/SD卡。
占用外部RAM、FLASH资源很少。
支持USB2.0读卡器方式管理SD卡。

并口/SPI/串口

2.0全速

1*主机

1*从机

支持

5V/3.3V

硬件集成文件系统库,便于U盘/SD卡存储管理。
占用外部RAM、FLASH资源很少。

并口/串口

2.0全速

1*主机

1*从机

5V/3.3V

内置固件处理控制传输、海量存储设备通讯协议。提供U盘文件系统库。

并口/SPI

2.0全速

1*主机

1*从机

5V/3.3V

提供USB控制器接口操作、U盘文件系统库。
支持所有传输及外接HUB扩展。

并口/SPI

2.0全速

3*主机

1*从机

5V/3.3V

内置3端口RootHub。
支持所有传输及外接HUB扩展。

并口

2.0全速

1*从机

5V/3.3V

内置固件自动完成标准USB枚举过程,简化编程。
支持自定义厂商标识和产品标识。

并口/SPI

2.0全速

1*主机

5V/3.3V

支持所有传输及外接HUB扩展。

备注:
1. CH375 和CH372 提供了免晶振版本。
2. 芯片详细功能请查阅对应数据手册,也可咨询我司技术人员。
3. 支持模拟或驱动常见的USB接口设备,例如 键盘、鼠标、扫描枪、刷卡器、打印机、U盘、MIDI设备、税控盘、USB声卡、厂商自定设备等。

网友A(2019-11-07):
除了374S/T可以外接USB摄像头之外, 375,376, 378可以吗? 在datasheet上面没有看到,但从功能角度讲应该是可以的。有这个应用,使用USB HOST芯片读取USB摄像头图像数据,再通过网络接口芯片送入网络,很重要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374S/T可以外接USB摄像头之外, 375,376, 378可以吗? 在datasheet上面没有看到,但从功能角度讲应该是可 ...

37系列都是可以接USB设备,您说的没错

网友B(2020-12-02):
会出CANFD控制器嘛?

网友C(2021-01-06):
CH376读写内存卡的时候断电会不会损坏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76读写内存卡的时候断电会不会损坏文件系统?

读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按照U盘操作规范,读写过程中不可断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按照U盘操作规范,读写过程中不可断电。 ...

我是用SPI接口对接CH376,我检测到设备下电后就立即停止往CH376写入数据,并关闭文件,这些操作CH376需要多久处理完?CH376有没有关于正在对内存卡写数据的状态位可供用户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SPI接口对接CH376,我检测到设备下电后就立即停止往CH376写入数据,并关闭文件,这些操作CH376需要多 ...

如图所示,CH376执行close命令大概需要2~3ms,完成后会产生相应的中断

网友D:
免晶振版的内部晶振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晶振版的内部晶振精度能达到多少?

CH372C 内部晶振典型值为12.00MHz,最小值11.80MHz,最大值12.20MHz

网友E:
看一看,参考一下

网友F(2021-04-13):
沁恒的产品线越来越丰富了哈

网友G(2021-06-05):
现在沁恒的芯片供货咋样?还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