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怎么换线实现反转?

楼主(2019-09-15):
有A+ A- B+ B-四线,怎么换线实现反转?网上说法太多,不清楚是哪个。

网友A:
只要控制在四相绕组上输入脉冲的顺序,就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控制在四相绕组上输入脉冲的顺序,就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

控制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只想知道怎么换线实现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只想知道怎么换线实现反转

步进电机2相4线,其实就是两组线圈,把一组线圈2根线对换就反向了。可以用继电器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2相4线,其实就是两组线圈,把一组线圈2根线对换就反向了。可以用继电器对调。 ...

噢,就是 A+ A-对换 B组不变是吗?

tyw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2相4线,其实就是两组线圈,把一组线圈2根线对换就反向了。可以用继电器对调。 ...

问一下,步进电机接入运动控制系统的脉冲和方向后,为什么电机发烫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步进电机接入运动控制系统的脉冲和方向后,为什么电机发烫很快? ...

马达静止时,电流最大,容易发热,若没有锁定要求,可关电或降压处理.

网友B:
省事一点,选择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这样换向方便,发脉冲就能转动,电流可以随意调整
像128细分以内的有TB5128,32细分以内的有TB67S109A……1A以内可以不用考虑散热片,再大就得看测试情况

网友C:
调换任意一个线圈的2根线就可以。

网友D:
A+ A-  改成 A- A+  就可以了

网友E:
换一对就行了。或者换A或者换B

网友F:
把步进电机看成两个绕组的有刷电机。有刷电机是改变电流的流向,方向就变。也就是交换绕组的接线。
交换一组是换向,两组都交换了,那就是负负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