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查找

楼主(2019-09-15):
二分查找(二分搜索)又称折半查找,它要求线性表是有序的,并且需要用一维数组进行存储。二分查找的基本思想如下:
     假设L[low......high]为当前要查找的区间(假设是递增有序)。
     (1)首先确定该区间的中间位置,mid=(low+high)/2;
     (2)将待查找的key值与L[mid].key进行比较,如果相等,则查找结束;若不等,则在新的区间进行相同的操作,新的区间确定过程如下:
         1)若key>L[mid].key,则key值只可能在mid的右边区间,则新的查找区间为L[mid+1,high];
         2)若key<L[mid].key,则key值只可能在mid的左边区间,则新的查找区间为L[low,mid-1];
int BinarySearch(SeqList R,int low,int high,ElemType key)
{
    int mid;
    while(low<=high)
    {
        mid=low+(high-low)>>1;   //可以有效地避免溢出的情况
        if(key==R[mid].key)
            return mid;
        if(key<R[mid].key)
            high=mid-1;
        else
            low=mid+1;
    }
    return -1;
}
递归实现:
int BinarySearch(SeqList R,int low,int high,ElemType key)
{
    if(low>high)
        return -1;
    int mid=low+(high-low)>>1;
    if(key==R[mid].key)
        return mid;
    else
    {
        if(key<R[mid].key)
            BinarySearch(R,low,mid-1,key);
        else
            BinarySearch(R,mid+1,high,key);
    }
}
作者:Matrix海子
    出处:http://www.cnblogs.com/dolphin0520/
    本博客中未标明转载的**归作者Matrix海子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但未经作者同意必须保留此段声明,且在**页面明显位置给出原文连接,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网友A:
这样算, 可能有漏查哦,  不知道楼主测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