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图

楼主(2019-09-15):
       位图是一种很特殊的数据结构,可以利用位图来排序,但是这种排序方法对输入的数据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数据不能重复,大致知道数据的范围)。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集合{3,5,7,8,2,1},我们可以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向量set[1-8]来表示该集合,如果数据存在,则将set相对应的二进制位置1,否则置0.根据给出的集合得到的set为{1,1,1,0,1,0,1,1},然后再根据set集合的值输出对应的下标即可得到集合{3,5,7,8,2,1}的排序结果。

楼主:
一.位图的应用:

      1.给40亿个不重复的unsigned int的整数,没有排过序,然后再给一个数,如果快速判断这个数是否在那40亿个数当中。

      因为unsigned int数据的最大范围在在40亿左右,40*10^8/1024*1024*8=476,因此只需申请512M的内存空间,每个bit位表示一个unsigned int。读入40亿个数,并设置相应的bit位为1.然后读取要查询的数,查看该bit是否为1,是1则存在,否则不存在。

楼主:
    2.给40亿个unsigned int的整数,如何判断这40亿个数中哪些数重复?

      同理,可以申请512M的内存空间,然后读取40亿个整数,并且将相应的bit位置1。如果是第一次读取某个数据,则在将该bit位置1之前,此bit位必定是0;如果是第二次读取该数据,则可根据相应的bit位是否为1判断该数据是否重复。

楼主:
二.位图的实现

     由于在C语言中没有bit这种数据类型,因此必须通过位操作来实现。

     假如有若干个不重复的正整数,范围在[1-100]之间,因此可以申请一个int数组,int数组大小为100/32+1。

假如有数据32,则应该将逻辑下标为32的二进制位置1,这个逻辑位置在A[1]的最低位(第0位)。

因此要进行置1位操作,必须先确定逻辑位置:字节位置(数组下标)和位位置。

字节位置=数据/32;(采用位运算即右移5位)

位位置=数据%32;(采用位运算即跟0X1F进行与操作)。

其他操作如清0和判断两个操作类似。

楼主:
C语言实现程序:

/*位图 2011.10.18*/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X 1000000
#define SHIFT 5
#define MASK 0x1F
#define DIGITS 32
int a[1+MAX/DIGITS];

void set(int n)     //将逻辑位置为n的二进制位置为1
{
    a[n>>SHIFT]=a[n>>SHIFT]|(1<<(n&MASK));     //n>>SHIFT右移5位相当于除以32求算字节位置,n&MASK相当于对32取余即求位位置,
}                                              //然后将1左移的结果与当前数组元素进行或操作,相当于将逻辑位置为n的二进制位置1.

void clear(int n)
{
    a[n>>SHIFT]=a[n>>SHIFT]&(~(1<<(n&MASK)));   //将逻辑位置为n的二进制位置0,原理同set操作
}

int test(int n)
{
    return a[n>>SHIFT] & (1<<(n&MASK));        //测试逻辑位置为n的二进制位是否为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n;
    for(i=1;i<=MAX;i++)
    {
        clear(i);
    }
    while(scanf("%d",&n)!=EOF)
    {
        set(n);
    }
    for(i=1;i<=MAX;i++)
    {
        if(test(i))
            printf("%d ",i);
    }
    return 0;
}

楼主:
在C++中提供了bitset这种集合,专门用来进行位操作,因此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C++版本:

/*位图C++STL实现 2011.10.19*/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bitset>
#define MAX 1000000
using namespace std;

bitset<MAX+1> bit;        //声明一个有(MAX+1)个二进制位的bitset集合,初始默认所有二进制位为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n,i;
    while(scanf("%d",&n)!=EOF)
    {
        bit.set(n,1);          //将第n位置1
    }
    for(i=0;i<=MAX+1;i++)
    {
        if(bit[i]==1)
            printf("%d ",i);
    }
    return 0;
}

楼主:
作者:Matrix海子

出处:http://www.cnblogs.com/dolphin0520/

本博客中未标明转载的**归作者Matrix海子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但未经作者同意必须保留此段声明,且在**页面明显位置给出原文连接,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