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与位运算有关的小问题

楼主(2019-09-15):
       在读《编程之美》一书时,书中提到两个小问题:
1.如何求算N!的二进制表示最低位1的位置。
2.如何用最简便最快的方法判断一个正整数是否是2的方幂。

楼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整数n,当表示成二进制时,若最低位为1,则该数肯定是奇数,否则为偶数。若是奇数,则n肯定不含质因子2.例如9的二进制形式是1001,最后一位位1,则肯定不含因子2,而12的二进制形式是1100,则肯定含因子2.但是将1100右移2位就变成0011,即将12除以2^2,此时0011为奇数。从这里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要求一个数的二进制表示形式最低位1的位置,相当于求算n有多少个因子2。因为假如一个整数表示成二进制是r0r1r2.....rk.....rn,如果rk是最低位为1的位置,那么从r(k+1)到rn都为0,此时将其右移(n-k)位,则rk在最低位,此时该二进制必定不包含因子2,而将二进制右移1位相当于除以2,即求算rk的位置相当于求算因子2的个数。而求算N!中含有2的个数很容易求算。

int location(int n)
{
    int low=0;
    while(n)
    {
        low+=n>>1;
        n>>=1;
    }
    return low;
}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整数是2的方幂,即能表示成2^n的形式,则表示成二进制必然是rn.....rk....r1r0,rn为1,其他所有的位都为0,此时 n & (n-1)的结果必然为0,因此只需判断n & (n-1)的结果是否为0来判断是否是2的方幂。

int judge(int n)
{
    return n&(n-1)==0;
}

楼主:
作者:Matrix海子

出处:http://www.cnblogs.com/dolphin0520/

本博客中未标明转载的**归作者Matrix海子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但未经作者同意必须保留此段声明,且在**页面明显位置给出原文连接,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网友A:
1. 求算N!的二进制表示最低位1的位置。着不用求啊,
N=1  位置0. N>1  位置为1

2.如何用最简便最快的方法判断一个正整数是否是2的方幂。
ARM 有条指令, 可以求尾数 0 的个数, 再异或 1<<(上这个值+1), 判断是否为0就可以了.  4~5 条指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