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4C02低电压数据读取异常

楼主(2019-09-15):
430G2553读写24C02,24C02在5V供电时数据读取正常,而在3.3V供电时,器件应答都正常,但读到的数据全是0xFF,数据异常波形如图所示,蓝线是SCL,黄线是SDA。数据手册中标明24C02低电压供电可到1.8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把24C02的电压提高到5V,总线电压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4C02的电压提高到5V,总线电压隔离

电压调到5V可以解决问题,但从数据手册看3.3V也是可以工作的,为什么会出现读到数据都是0xFF呢

或许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B:
调到3.3V不行   控制器和设备之间电平匹配的吧   有条件给总线上串接个电阻不

网友B:
或者是时序不严谨造成的啊   两种供电  上升沿坡度不一样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吗

网友C:
明显软件有问题,黄色信号,开始时的半拉子电平,表明总线冲突了,黄色是SDA,24C02拉低总线,MCU却拉高总线。
总线只能拉低,拉高必须是外部电阻拉高。从波形看,所有信号都是方波,显然不是OD输出,是推挽输出。
正常的总线信号,下降沿比较陡峭,上升沿是RC充电曲线,不可以陡峭的。

网友C:
别以为5V正常,软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很多人,做了很多年驱动,I2C的规范原理都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做了很多年驱动,I2C的规范原理都不明白。

支持你这种说法  身边有人也是没有start  就在那儿天天对时序  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帮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