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S5532的通道设置寄存器的8个设置单元都有用吗?

楼主(2019-09-15):
好多人在使用CS5532系列的时候有个疑问,通道数最多的CS5534也就才4个物理通道,可是通道设置寄存器总共有8个Setup设置单元,这不是多此一举吗?1个物理通道对应一个Setup就好了,多余的Setup是没有用的。其实,这些Setup是有独特的作用的。
首先我们看看Setup的作用,上电时,CS5532可以通过一个8位的命令寄存器,指示ADC所在【通道设置寄存器指针位(CSRP2-CSRP0)】指向的【通道设置寄存器设置单元Setup】所规定的物理通道执行转换、自校准或系统校准。这就意味着一个事实,1个物理通道可以使用多个设置单元Setup进行设置,因此用户可以对同一路输入信号进行不同速度、不同增益的转换。这样就达到了快速切换通道速度和增益目的。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下表所示,最好做一个表格,把设置单元对应的物理通道、增益和速率做个表格,记清楚对应的CSRP2-CSRP0的值,当我们需要执行转换或校准的时候,根据对应的(CSRP2-CSRP0)值写不同的命令寄存器的值,而不能生搬别人的代码。

命令字指针表
CSRP2-CSRP1

CSR

设置单元(Setup)

物理通道

增益

速率

CSR#1

CSR#1

CSR#2

CSR#2

CSR#3

CSR#3

CSR#4

CSR#4

执行转换和校准的命令寄存器的描述

通道设置寄存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