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两个dc/dc电路哪个输出纹波小?

楼主(2019-09-15):
最近有个问题深受其扰。设计dc/dc转换器的时候,一个同事按照额定输出电流的要求设计了dc/dc转换电路1,另一个同事按照10倍额定输出电流的的要求设计了dc/dc转换电路2,两个电路都工作在相同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流。
请问各位老铁门,在按照额定输出工作的条件下,两个电路哪个输出纹波更小? 工作性能差异在哪?
假设输出滤波电容esr是相同的。当然滤波电容是不同的,电感参数也是不同的。

造成输出纹波大的原因有很多,输出电容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如果设计合理的话,电路2只是比电路1的承载能力更强点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是buck降压电路

网友A:
硬选的话,还是选一,指定产品

网友B:
如果负载比较重,则按照额定设计和10倍设计,这成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了,这在产品设计中,老板知道了你用10倍的余量设计产品,会立马叫你滚蛋的。
如果哪怕10倍额定都还是小功率范围,成本差异比较小则设计的目标不是额定电流,而是纹波特性了,更注重纹波特性的线路意味着同样大小的电感必须配更大的输出储能电容,采用ESR更低的储能电容,增加方波斜率控制等手段,这样的成本增加才能在性能上有所体现。
只是简单的判定1倍额定的DC好还是10倍额定的好,还真不好说,甚至,更大的额定电流设计,因为电感量10倍的减小,输出电容10倍的增加,理论纹波是一样的,但是电感激励电流完全不一样了,10倍的激励电流,EMI什么问题可能更突出。而且,当10倍线路工作在1倍条件下,基本上不可能进入稳定的CCM状态,这就意味着PWM导通时间会非常的短,而更大电流更短的导通时间,则意味着更多高频率的谐波成分,而这些,在1倍额定设计里面并不存在,再怎么设计,一倍额定,肯定进入CCM,占空比只取决于输入输出电压比了。

网友C:
说不定两个都不好,
性能成本才是王道,
余量一般放个1倍 足够了
纹波不是受控于 这个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特别是tianxi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特别是tianxi01。

其实,设计小功率DC-DC,还是很有技巧的。
1、最好别用电流控制型的芯片,很多常见的升压芯片有带同步整流和不带同步整流的,内部采用电流锯齿波检测叠加误差信号控制的,这类芯片,可不管你功率需要多大,每次导通,都必须达到某个值,才能正常控制,而且由于采用电流脉冲叠加取样,电感就不能用的太大,因此在小功率条件下,电源脉冲电流就比较大,容易产生各种干扰。
2、采用电压控制模式芯片+大电感模式,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效工作在CCM模式,有个稳定的占空比,同时由于电感量比较大,电源电流脉冲值会低很多。相对的处理干扰就简单多了。
3、输出电容直接抛弃常见的电解电容,采用Y5V材质的高容贴片,高频特性好,等效电阻低,关键是小功率时候,该电容也不需要太大值,比如一个输出5V 50mA级别的DC-DC升压,芯片采用PT1301 500KHz级别开关,电感采用100uH,输出电容采用2个4.7uf并联,输出纹波可以控制在mV级别内。

@乞力马扎罗的雪 :帮忙看看这个帖子好吗?https://bbs.21ic.com/icview-2864252-1-1.html 谢谢大神!
又悄悄的学到了经验!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