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锯齿波发生器 讨论

楼主(2019-09-16):
这是我在电子懒人网站上看到的一个电路。
讨论一下:

电路功能:

在电路的IN端输入一个方波,经发生器后,在OUT端输出一个线性的锯齿波。

原帖:https://www.jichudianlu.com/archives/358

原理能懂,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1.Q2的基极电压始终不高于0.7V,所以OUT始终是高电平;

2.即使去掉C1,直接对Q2基极输出,输出的也不是锯齿波而是方波。

我猜测:大概是电容C1和 三极管Q2的 发射结 构成了钳位电路;原因二就不太明白了。

那么这个电路是不是不可行呢?还是说纯粹是仿真的问题?

网友A:
原图有故意的错误,不能直接用。 C1换成电阻,比如470R
另外IN端输入频率提高,图片上频率太低了。 或者提高R1阻值,提高C2电容也可以
Out 高于7V就不是线性的了

楼主(点评):
您的解释完全正确!C1换电阻、提高频率、增大R1、增大C2,我都试过了,都是有用的!

网友B:
原图是这样的?
C1用法是微分电容,用来将输入的方波变成微分信号,以获得短暂的Q2导通过程,因此你图上的错误是微分没有电阻回路,该电阻必须并联在三极管基极和GND之间。
线路基本原理是对的,稳压管和Q1组成一个反馈深度很深的恒流源,只要幅度不超过Q1线性工作点,则在C2确实可以获得线性良好的锯齿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由于斜率是由电容和恒流值决定的,因此,方波的周期决定了锯齿波上升幅度。

楼主(点评):
原图如此。 您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加上电阻,调整频率,产生了锯齿波。

楼主:
原因二和输入信号的幅值和频率有关。降低幅值、增大频率,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恒流充电而已,通过三极管快速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