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T1000 采样数据很不稳定

楼主(2019-09-16):
(无正文)

网友A:
瞎玩儿有个读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玩儿有个读数就行了。

不是玩啊大神

网友A:
这么烂的原理图是谁画的,谁审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烂的原理图是谁画的,谁审核的?

不是我画的,说说你的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画的,说说你的高见

你这破图连pt1000接哪里都看不出来。

网友B:
详细介绍下,好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介绍下,好分析问题

输出到AD有纹波

网友B:
用示波器测测电源、参考电源等地方有纹波吗

网友C:
这么高的内阻,没纹波才怪

网友A(点评):
PT1000怎么可能会有多大的内阻???考虑到楼主的图纸画的跟屎一样,就不骂你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这啥眼神?看看运放输出到AD之间串的电阻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那个电阻算个屁啊,就那么小小面积能吸引多大干扰???更何况正确布线根本不会有可以测试到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内阻,没纹波才怪

大神解释一下不懂

网友D:
1、这原理图画的,专家都要看好久才会明白,运放最好用运放的符号,否则单个运放还凑合,多个运放看花眼了。
2、一个PT1000而已,竟然用2个价格贵的OP333。
3、如果传感器是外接出去的,长线会有很多干扰,肯定要加大滤波。
其实只要一个桥式传感器接法,一个OP333差分放大即可,非线性软件补偿,有钱人呀,就是任性。

网友E:
连个电桥都没有,直接放大这么任性,不是吧,嗯,你开心就好了

楼主(点评):
和30K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个电桥都没有,直接放大这么任性,不是吧,嗯,你开心就好了

和30K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个电桥都没有,直接放大这么任性,不是吧,嗯,你开心就好了

没有用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原理图画的,专家都要看好久才会明白,运放最好用运放的符号,否则单个运放还凑合,多个运放看花眼了 ...

30K和PT1000分压,第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K和PT1000分压,第一个电压跟随器

我都看不懂,你能做好就怪了,这么多网络名不知道干啥的。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正确的设计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图这样画估计都是新手搞的,运放要用运放的符号来做,方便分析,我把这个电路重新画了一下,第一个运放是跟随器假设输入的PT100信号为Vx,那么经过第一个运放后也是Vx,第二个运放是差动放大,输出的AD值Vad=100k/10k*(3.6V-Vx),如果你的输出AD值很大的话,很有可能就是3.6V电压不稳定造成的,这个位置的3.6V最好用一个电压基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图这样画估计都是新手搞的,运放要用运放的符号来做,方便分析,我把这个电路重新画了一下,第一 ...

说的跟你的一样,电源是用开关电源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