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DMA功能少

楼主(2019-09-16):
之前用STM32的DMA功能,定时器能产生DMA请求,每定时完成一次,DMA就重新传送一个新定时值,所以可以有不同的定时频率。
只是觉得它的抗干扰性一般,然后在网上看到新唐的M451系列号称专用于工业控制,抗干扰超强,同样有DMA功能,并且是PDMA,想必比DMA更好,于是兴冲冲的买回开发板,熟悉例程,一段时间后,觉得有点理解了,于是开始着手PDMA测试,一番折腾下来,才发现它的定时器是不能产生DMA请求的~,如果要更新定时值,只能通过中断由CPU执行,白搞了,浪费一个月~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搞。

别的思路基本都脱离不了中断,即只能由CPU中断来更新定时值,现在需要定时频率大于100K,5us就要中断一一次,CPU很难再做其它事情了。如果您有好的方法,请指导一下
之前之所以要用DMA,是因为定时器完成一次定时后,自动请求DMA传输下一个定时值,然后再次定时,这个过程不需要CPU参与,能把CPU解放出来。只是因为对STM32的抗干扰有疑虑,所以想更换,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网友B:
那你可以再用回去,如果觉得这个没那功能。

网友B:
不用纠结到某一个芯片上。
先完成工作才是重点。

网友C:
还不知道,没用过32的哪个定时器触发

网友C:
如果定时器中断只做简单的标记处理,应该还可以实现吧

网友D:
不是看你贴,我还真不知道DMA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纠结到某一个芯片上。
先完成工作才是重点。

有道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定时器中断只做简单的标记处理,应该还可以实现吧

一路200K脉冲,用中断简单处理的方法,M451还是能顶得住的,如果两路200K,CPU就也许还能中断,但别的事务就响应不了了,所以才需要在定时器里由DMA直接操作定时值。
不过还是很看好M451系列的,主要的它的抗干扰强,5V系统,省事,有新项目时优先考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