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cpu工作频率1M 和0.1M的功耗基本没什么区别,一个

楼主(2019-09-16):
2mA,一个1.9mA. 频率差10倍,工作电流却差的很小,是因为内部震荡频率都是16M的原因吗?

楼主:
外设我都关闭了,直接进入睡眠电流只有6个ua左右。看了一下STM8S003的资料.用内部低速振荡器128K频率,工作电流只有0.4-0.6mA左右。

网友A:
你这理解错了,不是你设置频率就降低了。

网友A:
想要低,可以用ML51系列的。

网友B:
1个16,1个10K啊

网友B:
另外你注意那个自动唤醒时钟没,可以不用时候休眠,由这个时钟独立工作就行了,其他都相当于休眠关闭。

网友C:
应该是不同的时钟源吧,同一个时钟分频一下应该没大变化。

网友D:
试试另外一个时钟源

网友E:
可以貼上代碼來分析看看

楼主:
只有两个时钟源,1:内部低10K(电流0.4ma)    2:内部高16M,然后通过分频,让cpu跑慢点,希望电流降到1ma一下,是这个问题搞不定。分频了,电流还是很大。唤醒前电流只有几个微安(功能已经用上了),唤醒后也希望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E:
把所有GPIO 設成GPIO QUASI HIGH.

网友F:
好像有个低功耗的说明

网友G:
配置对了,功耗还是不高的。

网友H:
低功耗不是这个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