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C92F8003 T2用作计数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9-16):
看手册,好像这颗芯片用作计数器的时候,必须和外部引脚配合才能使用?T2就要用P1.1,搞不懂,这样的计数模式怎么去获取某些IO的脉宽?它不像其他51单片机?求解?

计数器这样才正常吧。其它51是指那些带PCA的吧,这是带PWM模块,同样也得PWM模块相应的引脚才能用吧。或者是引脚复用的。 难道还有可以任意引脚都能触发内部计算器的51MCU?

楼主:
T2MOD = 0x00;
T2CON = 0x02;
TR2 = 0;
ET2 = 0;
T2=1;//和上面的意思一样
然后在需要获取的地方加入
TH2 = 0;  //清零T2计数初值
TL2 = 0;TR2 = 1;  //启动T2计数
获取完了以后再关闭T2计数
TR2 = 0;  //停止T2计数
然后读取TH2*256 + TL2
发现都是0

网友A:
T2用作计数器时 ,只能对P1.1口进行脉宽计数,T2计数器的来源为P1.1管脚的输入脉冲。

网友B:
我理解的你应该是像捕获一个脉宽的宽度吧;两个思路 1、用TIMER2的捕获功能,优点是捕获的脉宽准确,缺点是只能只能捕获T2EX上的波形,  2,使用定时器加外部中断功能,第一个外部中断来了打开定时器,下一个外部中断来了关闭定时器,读取差值,缺点是有误差,进入中断耗时,优点是测量的信号可以从多个IO进来,只能那个口上有外部中断功能

@Peter6699 :捕获只能是下降沿,也就是捕获的是周期,不能知道高电平多长,低电平多长,你是要做检测红外信号吧,可以用外部中断,开启双边沿中断,第一个中断来了,判断是下降还是上升,然后就知道当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然后开启定时器,到下一次中断,这中间的间隔就是这个脉冲的宽度,如果脉冲频率很慢,则要考虑定时器溢出;
它的捕获好像只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好像只能抓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用作计数器时 ,只能对P1.1口进行脉宽计数,T2计数器的来源为P1.1管脚的输入脉冲。
...

如果用P1.1,它的计数的脉宽准确吗?比如一个高1ms,低5ms的波形?能不能准确的抓到?

knk
只能捕获一个周期的宽度,捕获的是频率,不是高电平或低电平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P1.1,它的计数的脉宽准确吗?比如一个高1ms,低5ms的波形?能不能准确的抓到? ...

你想要的功能是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捕获脉冲,而你问的是计数器的功能,计数器是来一个脉冲+1;它不知道脉宽,只知道有一个脉冲;而你想要捕获脉宽只能是用捕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的功能是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捕获脉冲,而你问的是计数器的功能,计数器是来一个脉冲+1;它不知道脉 ...

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