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ET6 USB音频驱动(喇叭和麦克风同时实现)

楼主(2019-09-16):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帮忙一下,我移植的是官网的speaker例子改的,但是枚举不成功。stm32f103zet6芯片

老师,您好。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代码源工程吗?我现在刚好准备一个这类的毕设,搞了几天没有配置好USB的几个描述符。想借鉴下您的配置。如果可以,通过邮箱:656561292@qq.com联系我,再次感谢您! 刘炘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移植官网上的speaker程序可以实现数据的下行,添加描述符后电脑无法识别micphone,屏蔽speaker 只打开mic识别了,但是进不了中断无法将数据上传到电脑端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楼主:
基于stm32f103 speaker 为基础 重新配置实现mic和speaker数据的上行和下行基本结题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B:
不太清楚啊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D(2019-10-22):
引用 楼主:
基于stm32f103 speaker 为基础 重新配置实现mic和speaker数据的上行和下行基本结题 ...

麻烦加下QQ52212125,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加下QQ52212125,请教

我也是新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如果不方便的话加qq211386455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加下QQ52212125,请教

我也是新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

网友E:
您好!向您请教一下,我用官方的STM3210E_EVAL板子移植官方的audio speaker程序,由于Windows不支持22K的音频输出,因此将音频输出更改为48K,8位,双声道输出,现在使用逻辑分析仪从USB总线上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发送到STM32,但是在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中读取接收到的字节个数时钟为0,不知道为什么!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int16_t Data_Len;       /* data length*/

  if (GetENDPOINT(ENDP1) & EP_DTOG_TX)
  {
    /*read from ENDP1_BUF0Addr buffer*/
    Data_Len = GetEPDblBuf0Count(ENDP1);    //这里读出来始终是0
    PMAToUserBufferCopy(Stream_Buff, ENDP1_BUF0Addr, Data_Len);
  }
  else
  {
    /*read from ENDP1_BUF1Addr buffer*/
    Data_Len = GetEPDblBuf1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Stream_Buff, ENDP1_BUF1Addr, Data_Len);
  }

  FreeUserBuffer(ENDP1, EP_DBUF_OUT);
        SetEPRxValid(ENDP1);
  In_Data_Offset += Data_Len;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向您请教一下,我用官方的STM3210E_EVAL板子移植官方的audio speaker程序,由于Windows不支持22K的音 ...

你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修改端点1为输出,端点1的接收空间修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