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和stm32F030CC资源相同甚至超过的mcu吗?

楼主(2019-09-16):
有和stm32F030CC资源相同的mcu吗?谢谢。或者谁知道国产mcu也可推荐一下。

网友A:
你觉得哪个资源不够你用,给点目标性,或许大家看到会有针对性建议。

楼主:
1\性价比
2\5串口以上,32kbyte sram以上.64kbyteflash以上

网友B:
GD32E103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串口5个以上,,,也就是不包含5个,,,这样的话难找,,,,

网友D:
这个确实很难找,ST代理商经常不备货,交货周期很长,采购起来很麻烦,但是客户经常要货很急。

网友E:
老板考虑下华大130,ARM M0+  64K FLASH 8K RAM 12位ADC 带运放

网友F:
看到CC我就想起GD32F303CCT6  以及大众CC

网友D:
目前这颗芯片还是无敌的存在,还没有竞品出现,M0内核的,256K的flash是痛点,一般竞品都只做到了128K,差了一半。想外挂flash,板上的空间肯定受了限制。

网友G:
需要引脚啥的都兼容?